安川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02-20):
我单位一台g7系列变频器,正常工作时,操作面板显示有频率输出,但主回路无电压输出,经查,使能信号和模拟量给定信号均无异常,请问变频器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看下有没故障报警。。。。。。。。。。。

楼主:
没有故障报警,而且频率显示和正常运行一样,模拟量调整0-10伏,频率显示0-50赫兹,就是输出没有电压。

网友B:
帮你顶一下   以前也碰过类似情况   我们那公司都是找别人 修的

网友C:
你查一下里面的熔断器是否坏了。坏了说明模块也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查一下里面的熔断器是否坏了。坏了说明模块也完了!

网友E:
应该是驱动部分的光藕无电源,这部分是单独供电的.杭州信达1386710292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驱动部分的光藕无电源,

网友G:
我 觉得 你 应该先检查一下驱动光耦上面。主控板有没有给脉冲信号下来 才是决绝之道!

楼主:
非常感谢,学习一下。。

网友H: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上起浏览,上面有很多资料,可以下载www.comeon365.com解决您的问题。www.comeon365.com

网友I(2009-03-24):
笨蛋,没有提供正转信号,怎么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