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并联电池组的电池要求

楼主(2009-02-20):
并联电池中各电池的电动势要相等,否则电动势大的电池会对电动势小的电池放电,在电池组内部形成环流。另外,各个电池的内阻也应相同,否则内阻小的电池的放电电流会过大。新旧程度不同的电池不宜并联使用。

网友A:
对并联电池组的要求比对串联电池组的要求低一些。

XW:那电动势不相等的能并联吗?

东方:能!不要求绝对相等,也不可能绝对想等。

XW:例如12V的两只电瓶,实际电压一台是13.5V,另一台是10.5V能不能并联?

东方:没问题的!

网友B:
电源的并联有合适的公式计算么。

比如负载的工作电压是6-24V,我们有两个12V相同电源,假若单个12V电源供电负载可以工作1小时,那么把2个电源串联或并联起来用所能使负载工作的时间分别是多长,时间成比例么?

请教东方老师。

网友A:
有!

1小时放电率的负载是标准电流的5倍,那么并联的两块电池,这标称容量可不是加了一倍吗?这时候的负载电流就是标准电流的2.5倍,那就是3小时放电率。实际容量是标称值的75%,即1.5倍。15/5=3小时。

串联呢?那又这么算?

假设负载是线性电阻,而且加上24V的电压不会坏,那么电压大了一倍,电流就增大一倍,电池标称容量也增大一倍,但因电流很大。放电时间大大缩短,还不到1小时呢,约为20分钟。

您看,并联了一块电池之后,时间不是仅仅增加一倍,而是达到原来的3倍。串联呢,不但不能延长时间,反而大大缩短时间,只有原来的3分之1!对吗?

网友B:
   这合理么 各位?

网友C:
并联电池中各电池的电动势要相等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合理么 各位?

这位有点不相信,没有关系,您实话实说,东方有哪不对?因为我没有实践过,只是纸上谈兵,没准弄错了。请教起晚的笨鸟老师。

网友B:
我同意

假设负载是线性电阻,而且加上24V的电压不会坏,那么电压大了一倍,电流就增大一倍,电池标称容量也增大一倍,但因电流很大。放电时间大大缩短。

但不认为并联能持续2倍或则2倍以上的时间。

网友A:
起晚的笨鸟先生但不认为并联能持续2倍或则2倍以上的时间。
------------------------------------------

为什么不认为呢?这就是1+1>2的道理。东方只是从理论上推断:一个电池只能用1小时的话,那么两个同样的电池并联,可以用到3个小时。到底对不对,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而是要用实践检验的事。

东方不会做试验,只有仰仗起晚的笨鸟了!东方先谢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