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重庆川仪总厂电动执行机构M8610的故障问题

楼主(2009-02-20):
我厂锅炉使用的重庆川仪总厂电动执行机构M8610型 电动执行机构 突然反馈为100%现场手动好使开关正常就是显示电动执行机构的显示面板反馈一直为100%不变 输出反馈也为100%不变 请教高人是怎么回事求说明书或电气原理图谢谢大家!!!!!!

网友A(2009-03-31):
是否反馈板有问题,你是调节型还是开关型?或是反馈电位器烧坏?

网友B:
你好我是重庆川仪的你的CPU板后的信号板损坏最好连CPU板一起换,有问题可联系我13708385845  陶。

网友C(2010-05-25):
川仪M85系列的电动门可以就地控制,但是在就地接线端子短接控制信号,电动门动不了怎么办?

还有阀门出现无调节信号报警该如何解决?

请多多指教?新门,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