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伺服电机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9-02-20):
我们公司的经常出现伺服电机报警,主要表现为电机转速变慢,经查找原因是由于三个变频器工作造成的干扰,把这三个变频器关掉伺服电机运行正常,打开变频器后1分钟就报警。原来使用正常。那位老师知道解决办法。现在去掉变频器,从其他房间接的临时电源,可以使用。

楼主:
没有知道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A:
你的变频器的EMC性能太差了。变频器的功率回路本身就是个电力谐波源,在供电回路设计时要考虑到电力公害的因素,不妨加上滤波器或者电路隔离器,另外还要注意是否存在射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