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请教,关于电机和变频器

楼主(2009-02-21):
3.7KW安川变频器,3KW矢量电机,空负载(只有电机)运转,4HZ左右时,未使用PG矢量控制,输出电流为5.7A左右,电机的额定电流为6.7A,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呀,电机连上负载后经常出现过载,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A:
空载5.7a正常。不过为什么要在4hz下长期运行呢?你的系统不可以在额定下工作加减速器么?

网友B:
空载电流小正常。吧加速时间加长

楼主:
已经加了减速器,因为我的产品的精度等级是0.01mm,一般成品也就0.3mm,所有频率无法加快。

由于现在设备运转时经常出现输出频率不稳定的现象,所以我想会不会是输出电流过高,然后变频器进行保护,将输出电流调低,减小输出频率,从而造成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不稳定,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的。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范围差不多在0.5HZ左右,对于我们的工艺来说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