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反应慢

楼主(2009-02-21):
我做台达触摸屏与三菱PLC  FX2N   與復試變頻器(共29臺)同時通訊為什么反應很慢呢?

楼主:
不好意思,是與富士變頻器

网友A:
29个变频是接到PLC还是HMI上?不管接到哪里,通讯刷一遍都不会快。

如果能解决干扰问题,提高波特率可以有效提高速度

楼主:
觸摸屏直接和富士變頻器通訊!

网友B:
我是上海创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门维修各类触摸屏,68979351*620 王超 15921813724

网友C:
提点建议:

     因为是和变频器通讯,辐射和传导干扰在所难免 请尽量用好一些的通讯线,通讯线接地不能与变频地同用,那样宁愿不接

楼主:
通讯线也只能是一般的屏蔽線啊,

网友D:
高难度,该工控机控制

网友C:
工控机现在采用的还是串行通讯比较多,要根本解决问题就改总线吧,绝对快。不过再建议你可以把程序做的优化一些,比较29台变频那个工作就和那个通讯,这样减少不必要的线路占用,读取数据也尽量的少吧。

网友E:
路过 看下怎么处理的  期待最终结果

网友F:
触摸板老化,建议更换触摸板试试

网友G:
那位大哥能帮我一下

您好,我是一个三菱PLC和台达触摸屏初学者,能不能给我一个例子,我们公司要开发一个新产品,要用到台达触摸屏和三菱PLC组态 .

楼主(2009-03-28):
还没接触过总线。不知道怎么做,李大师可以说清楚点吗?

网友C:
可以走一个台达的Devicenet总线,变频器与总线之间加一个EN02模块,这个成本可能要提高很多,效果当然也是刚刚滴^_^

楼主:
联系个毛!!!老子鄙视你这种人,最好不要在我的也没打广告了,

楼主:
联系个毛!!!老子鄙视你这种人,最好不要在我的地盘打广告了,

网友H:
串行通信机子多了,肯定会慢

楼主:
提要一下波特率还是很快的,然后再做点优化

网友I:
串行通讯本身很慢

网友J:
我倾向于8楼老师的建议,改总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串行通信传输速率本身就不是很高,加上设备多,刷新也不是很快了。

网友K(2013-11-08):
刚刚碰到一台台达DOP-B触摸屏,没有与其他机子通讯,触摸反应却相当地慢,换一个界面要相当长时间,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L:
引用 网友G:
那位大哥能帮我一下您好,我是一个三菱PLC和台达触摸屏...

 光要屏的没什么用啊 得和PLC程序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