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火器接线

楼主(2009-02-21):
断火器怎么接线. 哪几个点是一组/?

网友A:
断火器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B:
见过电动葫芦吗?这种简易型的起重机一般没有复杂的过行程保护电路,为配合这种设备的安全设计需要,弄出一种断火限位器,暂时无图片发,文字解释一下吧:断火限位器大体相当于一个较为结实点的、有多个较大容量触头的直动式行程开关,其触头较普通限位器的遮断容量大些,使用时,直接接在行走电机的主回路上,到行程极限位置时,直动杆被安装在轨道上的挡块撞上,推动机构动作,断火器触头分离,切断主回路,电机断电停车。因为是直接切断行走电机主回路(不是象桥式起重机那样通过:碰行程开关---断继电器保护线路----断主接触器线圈电源----切断主回路----电机失电停车过程来实现过行程保护功能),所以称作断火限位器。其接线简单,但没有全国统一设计的产品,各厂家的接线方式也不尽相同。以河南某家起重设备厂的5吨电葫芦为例,使用的断火器可以直接分断7.5KW电动机主回路

楼主:
朋友.很高兴认识你.谢谢你的回复.我是一名电工.工作时间不太长.理论上我很明白原理和作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不知道哪几个点是一组.接线图太乱.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