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9-02-21):
大家好,我们买一套压缩机功率是37千瓦,是三角形直接启动,客户要求我们改为星三角启动,不知道国家有没有什么标准啊,规范啊,谢谢

网友A:
          我好像也没有听见,国家对谁改星3角电路有什么标准,,,,规范之说哦  !!!

                                      安全。能达到效果就好哦

网友B:
标准规范没听说,37千瓦没大有必要改星三角启动吧。

网友C:
没听说有什么标准、规范。一般30KW以上电机由于启动电流较大,都会采用星三角启动。市场有定型的产品,安装上就是了。

网友D:
国家有这方面的标准:《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93)。但是该规范并没有按电动机的功率大小规定电动机的起动方式,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网友E:
其实,只要变压器容量比较大,37kw电机直接启动也没有问题.当然,用降压起动装置就更没有问题了。机电设备公司都有相应容量的产品出售。供参考。

网友F:
37kw直接启动对电网太大,建议你用自耦变压器减压启动,星三角只适合7.5~11KW电动机。

网友G(2010-08-11):
为了降低启动时对电网的影响,国家规定7KW就要降压启动了。

网友H:
建议改用软启动

网友H:
如果启动频繁的情况下

网友I:
1、压缩机启动时,为空载启动;

2、启动后为满载或重载;

3、可改用星-三角启动,因起动电流更小,所以不会违反什么规定!

网友J:
理论上压缩机可以用Y / △启动,但Y启动是有前提条件的,条件就是:Y启动前,必须先关闭压缩机的进气阀,待运行正常并转入△后,再打开进气阀。

楼主的压缩机原先就是全压启动,是否在压缩机的内部,根本就没有控制进气阀的功能,如果属实,那么启动的负载就相当重,设计人(生产厂)不得不采用全压启动。

请楼主自查一下(分别从两个方面,机械、电路),看看压缩机是否具有控制进气阀功能。

如果没有,那么实现Y启动,就很难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Y启动前,必须先关闭压缩机的进气阀,待运行正常并转入△后,再打开进气阀。……

1、星-三角启动适宜空载或轻载启动过程;

2、星-三角启动后加载;

3、压缩机这样的负载,卸载的方法是:

1)回流解压阀全打开;

2)旋转离心式压缩机,关掉进气阀;

3)往复活塞式压缩机,打开出气阀;

4、也就是说,星-三角启动前卸载,启动后加载;

网友K:
引用 网友F:
37kw直接启动对电网太大,建议你用自耦变压器减压启动,星三角只适合7.5~11KW电动机。

以讹传讹,星三角只适合7.5-11Kw电动机,毫无道理。两者都是降压起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星三角起动简单经济成本低,某些电气参数指标还略胜自耦变压器。例如自耦变压器本身要有励磁电流,因此在起动电流中还增加了20%的励磁电流,自耦变压器本身有电压降,使电动机得到的起动电压损失了10%。

网友L:
用不用减压启动,主要是看你的变压器容量,启动时会不会造成电压降低很多,我们45KW水泵就是直接启动,用了好多年啊。

网友M:
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有些厂矿上百KW的电机不一样是直接启动吗?一点关系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