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s5变频器HW故障

楼主(2009-02-21):
正在修理LG IS5  7.5KW 变频器一台,开关电源电路烧坏其中有2个元件一个标着ZG字母一个标着YG字母,谁有它们的资料.ZG我换了一个9013,YG的我换了一个稳压管,上电后开关电源正常显示HW故障,以确定主板是好的

网友A:
有插风机吗?haoxiang

网友A:
没插就会跳HW的。插上试一下!

楼主:
试了没有用

网友A:
好象跟温控也有点关系! 你可以查一下 LG 跳HW的贴子。挺多的,他的通病! 麻烦

网友B(2009-04-04):
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头疼死了

网友C:
先看一下温度检测,如果是好的,那就可能是CPU板坏了,有需要变频器维修问题交流和配件的可以联系我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

网友D:
互感器   主板  都有关系

楼主:
我的故障问题是出在温度检测的的那个插头接触不好

网友E(2009-05-15):
在温度检测那里加个10K的电阻,还有风扇一定要接上去。就OK了

网友F(2012-02-24):
说明书说是存储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