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拖链中电线磨损问题

楼主(2009-02-21):
本公司的机械工作在高速的环境下,电线是装在坦克拖链里面的,经常就会出现电线被磨损坏的现象,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现在一直在寻找能在高速环境下,放在坦克拖链里磨损很小的电线,麻烦大家推荐几种!
有时候我们也使用包扎来处理,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啊!还有什么方法能使电线的磨损程度降到最底呢?望高手指点一二,或者提几种高速耐磨的电线!谢谢......

网友A:
 电线被磨损是因为坦克链在卷曲和伸展时,与线有相对移动产生摩擦。建议将线分段捆扎固定在坦克链内卷曲面上,并垫上柔性好耐磨的橡胶皮。

网友B:
磨坏的其实很少
都是反复弯曲造成的疲劳失效造成

网友C:
这种情况常遇到,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不知道哪位朋友有什么好提议.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D:
没什么好办法,买些进口的电缆线会耐用些

网友E:
同意一楼的做法,可以减缓电缆磨损,不过电缆还是要定期更换的。

楼主:
有没有专业生产的在高速耐磨损工作环境下工作的电缆呢?有好的电缆可以介绍几种啊!

另外,有人知道有没有一种耐磨的软的塑胶管呢?我想把较好的耐磨的线材放在这个塑胶管里面,再放进坦克拖链里面,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F(2010-06-08):
我公司有做德国和柔高柔性拖链专用电缆,导体结构均按照DIN VDE 0295 class6 column4的规定, 可以适应拖链高速移动,PUR的外护套能耐磨损抗腐蚀,电缆都耐油,欲知详情可以联系:

广州市凯宝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代理德国和柔电缆,德国缆普电缆,韩国肯泰特拖链
联 系 人:吴小姐
移动电话:13631468764
联系电话:020-82329907-801
传真号码:020-82328619
E-mail: 271456632@qq.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旭景西街东灏商业大厦2020室
电缆拖链主页:http://www.gzcable.com.cn

网友G:
试试用扁平线!我试过,效果理想!

网友H(2011-11-02):
拖链电缆外护套选用耐磨的聚氨酯PU材料即可;http://www.highflexcables.com

芯线可以用耐磨性的TPEE新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