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rd数据读取

楼主(2009-02-21):
modrd指令数据读取读取(RTU模式)接收数据以HEX数值形式储存在D1070~D1085,点解读出来的数与仪表显示的数不相同,是不是要转换的,望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要转换的,MODRD读取的是实际数据,你的仪表可以有很多种显示。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范例。

楼主:
 回复 孤掌难鸣
帖子:260注册时间:2007-8-17 20:35:00 2楼 回复时间:2009-2-22 12:49:04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范例。
我试过了,例如我的输出频率是60HZ:D1073显示K23,D1074显示K112,D1075显示K23,D1076显示K112,输出频率是50HZ:D1073显示K19,D1074显示K136,D1075显示K19,D1076显示K136.这些数如何转换呢?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我给你说一下思路:

假如读取的数据在D1073,D1074的低字节,把D1073的数据放入D0,D1074的数据放入D1,利用SWAP指令进行D0,上下字节互换,

D0与HF0向与(与或非的与),取高字节,D1与H0F向与,取低字节,然后D0,D1向或后放入D2,D2内的数据就是你要的数据。

台达与或运算指令WAND WOR

楼主:
 回复 孤掌难鸣
帖子:260注册时间:2007-8-17 20:35:00 4楼 回复时间:2009-2-23 10:35:17 我给你说一下思路:

假如读取的数据在D1073,D1074的低字节,把D1073的数据放入D0,D1074的数据放入D1,利用SWAP指令进行D0,上下字节互换,

D0与HF0向与(与或非的与),取高字节,D1与H0F向与,取低字节,然后D0,D1向或后放入D2,D2内的数据就是你要的数据。

台达与或运算指令WAND WOR

真的谢谢你,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向你请教:我试过用在台达变频器上是可以,但我用在电压仪表(Modbus RTU模式)上就不可以,是不是还要注意什么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有可能和台达的485通讯协议不太一样,建议你用RS指令处理,你要先搞清楚电压仪表的通讯协议。

楼主:
概述:本规约采用Modbus 规约RTU 模式,可以方便地与多种组态软件相连接,其通讯驱动
与Modicon Modbus_RTU 格式完全兼容。
1、 字节格式:
每字节含8 位二进制码,传输时加上一个起始位(0),一个停止位(1),共10 位。其传输序
列如上图所示,D0 是字节的最低有效位,D7 是字节的最高有效位。先传低位,后传高
位。
2、 通讯数据格式:通讯时数据以字(WORD— 2 字节)的形式回送,回送的每个字中,高字
节在前,低字节在后,如果2 个字连续回送(如:浮点或长整形),则高字在前,低字在
后。
数据类型 寄存器数 字节数 说 明
字节数据 1 1
整形数据 1 2 一次送回,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
长整形数
浮点数据
2 4 分两个字回送,高字在前,低字在后
3、 帧格式:
3.1 读取仪表寄存器内容(功能码 03H)
3.1.1 上位机发送的帧格式:
顺序 代 码 示例说 明
1 仪表地址 1 仪表的通讯地址(1-255 之间)
2 03H 03H 功能码
3 起始寄存器地址高字节 10H
4 起始寄存器地址低字节 00H 寄存器起始地址
5 寄存器个数高字节 00H
6 寄存器个数低字节 02H 寄存器个数
7 CRC16 校验高字节 C0H
8 CRC16 校验低字节 CBH CRC 校验数据
青 岛 青 智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Add:中国青岛市福州南路99 号鲁通大厦四层 Tel:(0532)85768356/57/58/59 Postcode:266071
Fax:(0532)85768357 E_mail:qingzhi@public.qd.sd.cn Web:www.qingzhi.com
第 2 页
3.1.2 仪表回送的帧格式(数据正常)
顺序 代 码 说 明
1 仪表地址 仪表的通讯地址(1-255 之间)
2 03H 功能码
3 回送数据域字节数(M)
4 第一个寄存器数据
…… ……
第N 个寄存器数据
M+4 CRC 校验高字节
M+5 CRC 校验低字节
3.1.3 如果起始寄存器地址或寄存器个数错误,仪表回送:
顺序 代 码 示 例 说 明
1 仪表地址 1 仪表的通讯地址(1-255 之间)
2 83H 83H 功能码
3 02H 02H 错误代码
4 CRC 校验高字节 C0H
5 CRC 校验低字节 F1H
3.2 设置

楼主:
 回复 孤掌难鸣

帖子:260注册时间:2007-8-17 20:35:00 6楼 回复时间:2009-2-23 13:48:13 有可能和台达的485通讯协议不太一样,建议你用RS指令处理,你要先搞清楚电压仪表的通讯协议。
应该是相同吧?可以加我QQ:373577364

网友B:
MODRD读取RTU格式数据是需要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