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新LG K120S PLC不能改写密码

楼主(2009-02-21):
本人设计了一套小PLC程序。用的PLC型号为:K120S K7M-DR40U。程序能正常写入PLC中。突然想起加一个密码。以防止厂内其它不知半解的人乱搞。但是,联机后,在写密码中,输入密码后,老是提示写入PLC失败。请问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我操作上有问题?还是有些PLC开关没打到位置?请指教。

网友A:
8位数字 的

楼主:
是否需要拨到什么比较特殊的开关?LG有没有默认的原始密码?我现在写入和读出程序都不需要密码。但就是密码写不进。

楼主:
老是提示密码写失败。我老是想不透。这是为什么?

楼主:
另外,我的PLC是V2。9的,是新PLC。

网友B:
KGW软件版本问题?????

楼主:
这点不得而知了。我的PLC程序应该是比较新的。是3。62版本的。

网友C(2010-06-29):
要先输入原来的密码

好像是88888888才行

网友D:
00000000试一下。

网友E(2019-04-30):
    密码8个1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