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速度模式问题

楼主(2009-02-21):
安川伺服30ADA两台控制线路接好可以运行,有一个问题,5脚加+电压,6脚加-电压,运行完全正常,当6脚加+电压,5脚加-电压时,运转不平稳,像是转下停下的短短续续的一样,伴有噪音,两台高低速都是一样的。请问谁知道什么原因,或者是伺服正反向切换不是这样的,请哪位高手赐教。

网友A(2009-05-05):
大哥!!!!!我服了你!~

速度控制的时候控制方向是模拟量电压的正负进行控制的!!!!

网友A:
安川伺服速度控制时候 正负2V--正负10V 额定转速

网友B(2011-04-05):
各位还没有没有说到实际的。

反转不平稳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3-09-21):
速度控制,伺服零漂必须进行调整。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单元,SGDM-30ADA,用于速度控制,是在CN1-5,6针脚给定电压,正转;

   5脚接+电压,6脚接0V,反转:5脚接-电压,6脚接0V。

   伺服的正反装切换通过外部输入电压的正负进行切换。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