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变频器有什么异同?

楼主(2009-02-21):
有时候会使用变频电机,有时候用普通电机+变频器。 这两者有什么异同呢? 在结构方式上、在价格上、在使用效果上....等

网友A:
变频电机也要与变频器一同使用啊,“变频电机就是一个自带变频器的专业电机”的说法并不普适。一般来说变频电机是转为变频调速方式设计的,从结构、使用材料、价格上说都与普通电机相异

网友B:
从外形上看,一般变频电机要比普通电机多一个风机。

网友C:
从外形上看,一般变频电机要比普通电机多一个风机,防止电机再地速运转时电机过热!!!!!!!!!!!!

网友D:
变频电机相比普通电机来说,其在工频以上频率运行时,要比普通电机有优势一些,普通电机长时间越频运行可能会发生故障,而且变频电机自带一个电源分开的散热风机,在低频率运行时,不会影响散热风机的运转速度.而普通电机在这方面要差很多了,普通电机在低频率时,其散热风机也是同样的低频率运行,速度就慢了,散热能力就大为降低了.

相关知识可登录电工网查询:www.diangong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