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187.5k的速率和200通讯??

楼主(2009-02-21):
看资料貌似200支持187.5k的通讯,但是到底是怎么设置的??

ps:本人正在用224xpcn和西门子pc/ppi的原装电缆

网友A:
支持19.2这个

网友B:
原装USB/PPI电缆支持187.5K速率

你准备S7-224通过187.5K与什么连接?

网友C:
LZ,不是貌似,200确实是支持187.5K通讯速率,新型的原装PC/PPI也是支持187.5K.

但一些老一点型号原装的(西门子还在卖)PC/PPI,以及一些杂牌的PC/PPI,它们是不支持178.5K速率的.

网友C:
在系统块里设置224XP通讯口号和波特率.

PC与PLC通讯前进行PG/PC参数设置.

USB的PC/PPI电缆本身是自适应的,即插即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看来是我的电缆型号过旧,只支持到115。

本人已经用187.5和mp277通讯成功,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