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触摸屏的能容下载到PC里面

楼主(2009-02-21):
怎么把触摸屏的能容下载到PC里面  我的是LG的PLC

网友A:
到底是PLC 还是触摸屏?

网友B:
下载电缆插好,打开下载页面直接上载即可

楼主:
从触摸屏下到电脑里,在PLC选项里没有LG的品牌,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C:
是什么牌的触摸屏?不是所有的都支持LG.PLC

楼主:
是PRO-FACE的 有LG的补丁吗?

网友A:
有的

QQ 380311035

楼主:
我有LG的补丁了  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