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变频器中显示的电流采集到DCS上

楼主(2009-02-21):
DCS画面上有电机的电流,但是没有互感器,只有一台变频器控制,如何将变频器中显示的电流采集到DCS上

网友A:
变频器上有通讯口吗?用数据线连接DCS和变频器,在DCS中组态,读取电流寄存器中的数据。

楼主:
变频器是富士的1998年前的产品,不知道有没有通讯口,在控制柜上安装有面板显示,面板上可以看到电流,

楼主:
现在不在现场,(我猜估计是从面板中引出的线吧?)从变频器背部引出的线中FA\FC\RR\COM共有六根,我看说明没有电流的!

楼主:
变频器上有通讯口吗?用数据线连接DCS和变频器,在DCS中组态,读取电流寄存器中的数据。 您能说的明白点吗?如果从显示面板上直接采集吗?

网友B:
有两种办法:一种走通讯直接读输出电流的地址内的数据,一种可以使用变频器模拟量输出通过A/D转换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