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更换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2-21):
更换PLC电池是否需要在PLC不断电的情况下进行。

网友A:
不。

要在断电的情况下才能更换锂电池。

在3MIN以内就要换好,以免数据的丢失。

网友B:
不同PLC情况不同。有的要在断电的情况下才能更换锂电池,有些可以带电换电池。

网友C:
支持2楼所说得,我记得碰到过有一种PLC其说明书上明确写着,换电池需要在通电情况下更换。

网友D:
断电操作了。。。。。。

网友E:
那西门子的呢  300/400的呢怎么换呀  有人说说吗  谢谢

网友F:
一般是要断电后更换的,除了有特殊的说明的

网友G:
PLC其说明书上明确写着

网友H:
西门子300/400没电池,他的程序是存在卡上的.

要电池的PLC程序是存在RAM中的,要用电池保持.没有程序就会丢.带电换是因为回路中没电容作为续供电(断电换这种只供一会,换电换要快).

网友I:
西门子PLC有带卡的,有不带电池的;也有带卡的,带电池的。程序存在MMC卡中,如果没有存储卡,需要电池保存程序的,更换电池时候务必注意,带电的情况下,将旧电池取出来,然后将新电池换上即可。

网友J:
是啊,S300与S400有几款可以带电操作

网友K:
那要看电池起什么作用

如果只是运算过程中的数据等,完全可以停电换,大不了重新设置参数

如果是PLC程序,还是小心点

网友L:
关掉PLC后,20秒换好电池就关系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