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9-02-21):
一台FX2N与五台同品牌变频器通讯,同时与GOT触摸屏通讯,需要些什么东西?

哪里有相关资料下载?

网友A:
问题是看你怎么组成网络了~~

不清楚Got是否直接支持你的变频器,如果直接支持的话,那么无需添加什么东西,5台变频器与Got通讯,FX也与Got通讯。

如果你的Got不支持直接与变频器通讯,那么你需要添加FX通讯模块,通过通讯模块与变频器组成RS485或者RS422通讯,然后FX的编程口与Got通讯。

相关资料应该看你的FX通讯手册以及Got硬件手册还有你的变频器的通讯手册。

以上

网友B:
方法太多了.关键是您有什么要求.可以通讯,可以模拟量 ,也可以用CCLINK  ,MODUBUS.可以探讨探讨.QQ:181673291

网友C:
在网上给你找了个 ABB变频器-FX2N通讯例程,不知对你有否有用。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30

网友D:
FX2N要15台富士G11变频器通讯同时还要与海泰克的屏通讯,我现在是这样想的,与变频器通讯用485,与屏用422的,这样是否可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FX2N与变频器通讯我用EXTR这条指令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