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容量配多大合适?

楼主(2009-02-21):
              我的系统为变频器控制的异步电机驱动执行机构,电机功率约20KW,为防止干扰,尤其对周边其它微弱测控信号的 干扰

, 我准备在变频器前端配置三相隔离变压器,功率选多大合适? 最好能说说理由,谢谢!

楼主:
         看来隔离变压器应用的不多?没人发表意见?

网友A:
从经济角度和满足现场谐波含量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安装其他滤波装置,如杂讯滤波器或好点的滤波瓷环加电抗,可以满足要求,按照电机功率可以安装50KVA的隔离变压器,由于隔离变压器的效率和损耗效率在0。8左右,按照电机的功率和电流计算,如果20KW要切换到工频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增加容量。我做过7。5KW的用的是台安的变频器,按照变频器容量的1。7倍选择,我用的是隔离调压器。运行已经半年多。本人技术水平有限个人观点供参考!

网友B:
顺便问下哦

隔离变压器上电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很大的电流??

网友C:
启动的瞬间,由于变压器线圈磁场还没有完全建立,电阻很小,相对电流就很大。

网友D(2009-09-25):
请问:如果给负载选配隔变,比如20KW的负载,应该配多少KVA的隔变呢?

网友E:
安川伺服的手册上对应每个型号均给出了需配备的变压器功率,均大于伺服本身的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