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与LG PLC问题

楼主(2009-02-21):
海泰克adp3软件问题:为什么plc类型选lg的时候,当按钮类型是复状态的时候,变量写到存储器例如d10时为什么会出错呢?而plc类型是三菱的2n时就没问题。当选设值按钮时一样的结果,哪位师傅能给解释一下原因吗?

楼主:
没人解答自己顶一下

楼主:
知道的师傅能解释一下吗?谢谢,不会是lg的plc实现不了这个功能吧

楼主:
没人用过lg的plc吗?

楼主:
版主给个解答可以不?我在等着解决问题呢,谢谢,已经两天没人回答了

网友A:
呵呵;

PLC的系列选对,换个寄存器试试;

楼主:
我试了两三个系列都不行,而且寄存换好几个也不行,期待答案

网友B:
试试6.0版本,没有接触过lg的plc

楼主:
我的触摸屏是1711系列的,只能用3版本的呀,而且软件上有lg的plc选项的,等待用过的解答…

网友C:
应该没那么复杂的 能连接PLC 就简单了

楼主:
问题还是没解决,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因的,难道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Lg的plc用的人真的太少了,这么久都没答案呢。

楼主:
大哥不要在我的帖子上做广告好不好?帮我解决了问题顺便做一下广告还差不多,这样做广告我不欢迎!

网友D:
LG plc里没有D寄存器吧,应该是 DW 。你试一下。

网友D:
在复状态按钮的属性里,“地址写到”那里后面有个按钮(有三个点),按下之后就会出现可以选择的plc中的寄存器类型。

楼主:
Lg的plc和三菱的一样的吧,寄存器用d表示的吧?不过我试试,我印象中好象选Dw也不行的,不过还是谢谢你,有结果了公布出来。

网友C:
LG 有DW吗?没听说过

楼主:
用dw是可以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plc编程时用的是d,而且选项中不止有三个,还有tw.pw.mw.cw.fw.kw,而且还有两个大项选择,一个是plc元件(字),另一个是:内部存储器(字),哪个能解释一下意思吗?

网友E:
不是很熟悉LG或三菱的PLC,DW是否指的是“字”地址,“D”应该指的是“位”地址。请熟悉的师傅扶正。

楼主:
那为什么三菱就可以呢,还望继续解答

楼主:
各位大侠给菜鸟解释一下吧

网友F:
当你选择K200S的协议时,以下是可以选择的PLC的字地址及位地址的类型和范围

word Devices Address Range
   PWn                   n: 0-31
   MWn                   n: 0-191
   KWn                   n: 0-31
   LWn                   n: 0-63
   FWn                   n: 0-63
   TWn                   n: 0-255
  CWn                   n: 0-255
  SWn                   n: 0-9999
  DWn                   n: 0-9999

Bit Devices          Address Range
  Pnb                       n: 0-31; b=0-f;
  Mnb                       n: 0-191; b=0-f;
  Knb                       n: 0-31; b=0-f;
  Lnb                       n: 0-63; b=0-f;
  Fnb                       n: 0-63; b=0-f;

如果需要使用到人机的内部地址,那都是用@n来表示的,@n表示字地址,@n.b来表示某个字的某个位。

网友G:
我司海泰克人机大量需求,每月10万以上,诚求渠道。

价格及渠道有优势者请联系QQ:1092274917,非诚勿扰。

网友H(2021-09-06):
请问楼主海泰克触摸屏与LS  PLC 组合使用。复位状态下想输入D寄存器数值,触摸屏显示DW  怎样操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海泰克触摸屏与LS  PLC 组合使用。复位状态下想输入D寄存器数值,触摸屏显示DW  怎样操作。...



问题解决了,论坛这个板块这么这么冷。

网友I(2023-02-15):
真的不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