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7-200的问题

楼主(2009-02-21):
有一台设备PLC是S7-200,面板是西门子的OP7,在用编程器向PLC传送备份程序A后发现面板中的设置参数全部丢失(为零)。人工将面板参数重新设置好设备能正常工作。然后将PLC的程序下载到编程器备份B。随后再将备份程序B传送到PLC中,面板的参数再次丢失,仍然只能手动设置(关闭电源面板参数不会丢失)。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是否必须将OP7的程序单独做一下备份?

网友A:
下载PLC程序不要选择数据块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PLC程序不要选择数据块就行了

下载时程序里的数据覆盖原数据

网友C:
1楼正解!!

因为这个问题我一个同事曾不小心让5000吨的旋窑水泥线停机。

网友D:
这年头算你的同事最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下载PLC程序不要选择数据块就行了

网友E(2009-04-24):
将原来下载选项画面改成
数据块是指V区,就是存放数据的地方
系统块在自己不知道原先程序是怎么设置系统块的里面东西时,也不要选,否则又要覆盖,如果内面设置四级密码的话,你选择了系统块那么就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F:
请教一下,有几天不开机器,触摸屏上的数据丢失,重新输入数据后又能正常工作,西门子s7-200里面的程序没丢,是不是西门子s7-200里的电池没有了?

网友G:
请教高手,我上载程序的时候选择了程序块,数据块,系统块。

然后紧跟着把刚才上载的这三个块重新下载到PLC里,但是数据一样会丢失。为啥会丢失呢?

网友H:
可能是数据下载的不对吧

网友I(2009-06-11):
这样看存储区,但你可以在系统块里设置掉电保持就可以了

网友J:
1楼正解,所以下载时特别主要啊

网友K:
6楼回答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