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程序结构

楼主(2009-02-21):
大家好,,我刚接触S7-200,书上说用户程序按“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的结构,是怎么理解啊。他们之间是怎么联系的啊

网友A:
主程序可调用子程序,子程序调用中断程序。

网友B:
我写程序的时候一般把每一部分都写到子程序里,然后在主程序里用SM0.0调用,这样比较容易查找。

网友C:
PLC程序是以主程序的的顺序执行为一个扫描周期的,一般主程序都是来调用各子程序的。

每个独立的程序功能最好放在不同的子程序中,由主程序来调用。方便维护。

中断程序是在设置中断后,由中断引起的调用,由程序自动调用。

网友D: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E:
哇靠!怎么子程序可以调用中断了?中断调用子程序就可以。除了中断事件谁都甭想调用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