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与电机的什么参数有关

楼主(2009-02-21):
我不是很明白 三项(380V)异步电机 如果电机的负载增加  电机运行的电流会增加 原因是为什么呢?

电机的电流增加了转速会变化吗?转矩会变化吗?(电机由变频器控制,变频器被设定好了的  38HZ )

有什么公式可以证明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2009-04-14):
首先,异步电机电动机负载增加,导致电动机的转差率增加,转子感应电动势增加,转子电流同时增加。由于定子电流与转子电流的对应关系,定子电流也增加 。

转矩与电流的关系:在激磁电压不变的情况下,转矩与电流是正比关系。

以上观点适应工频,也适应变频。

网友B:
转速应该和电机的极对数和转差率、电源频率有关,可以看电机转速的公式

网友C:
n=60f(1-tn)/p,f电源频率,tn转差率,p电机极对数

网友D:
n=60f(1-tn)/p,f

网友E:
搭车提问,关于直流电机电流的。 大家好! 我是个工控新手,有个初级的问题,大家不要见笑!问题中可能也有理解错误的地方。 对于他励的、励磁电压固定的Z4直流电机,转速应该是和电枢电压成正比。比如说,电枢电压现在是200V,转速是750转,如果在这时缓慢增加轴负载,但转速保持不变,这时候电枢电流应该是变化的。我不明白的是,在电枢电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为什么会增大?

网友F:
简单说,功率增加,电压不变,那电流必须增加。

电流大了,转速不变,转矩自然上升,那可带负载便可以增加,又回到了功率增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搭车提问,关于直流电机电流的。 大家好! 我是个工控新手,有个初级的问题,大家不要见笑!问题中可能也有理解错误的地方。 对于他励的、励磁电压固定的Z4直流电机,转速应该是和电枢电压成正比。比如说,电枢电压现在是200V,转速是750转,如果在这时缓慢增加轴负载,但转速保持不变,这时候电枢电流应该是变化的。我不明白的是,在电枢电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为什么会增大?

负载增加,电枢电压不变,电流不上升,功率怎么上的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搭车提问,关于直流电机电流的。 大家好! 我是个工控新手,有个初级的问题,大家不要见笑!问题中可能也有理解错误的地方。 对于他励的、励磁电压固定的Z4直流电机,转速应该是和电枢电压成正比。比如说,电枢电压现在是200V,转速是750转,如果在这时缓慢增加轴负载,但转速保持不变,这时候电枢电流应该是变化的。我不明白的是,在电枢电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为什么会增大?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励磁电流下降导致的。

网友G:
负载增加导致转子速度下降,转差增大,转子切割得更快。转子电流加大。电流形成的磁场削弱了定子磁场。定子磁通下降带来反电势下降。所以电流会增大以弥补定子磁通。

交流直流电机大概都是这样吧。

网友G:
电流的增大首先是由于转差的增大。所以转速必然降低。由于转子电流增大了。必然左手法则的力会怎么样?

网友H:
对于直流电机的控制,大部分都有负反馈控制,如:
负载加大---转速下降---测速发电机电压降低---给定电压减反馈电压的值变大---电枢电流加大---转速回升直至达到新的平衡。
如果没有负反馈装置,负载增加,转速必然下降。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与速度相关的参数,除了极对数,其他参数与调速方式有关,例如转子串电阻调速与转子电阻有关,串级调速,变频调速,降压调速是与调速电源有关。各种调速方式的性能与采集电动机的参数有关,以建立精确的电动机模型,激磁阻抗,漏抗,直流电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