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故障求助

楼主(2009-02-21):
ACS600的故障代码是AI<MIN  FUNCTION这个故障怎样查啊高手请指点

网友A:
请打电话 13911783732 我姓孙

网友B:
这是设定参数的问题,或者是I/O板的问题,故障意思是该AI口小于1伏或者4MA.

网友C:
你先把3001改为NO。复位 试试看还报不报。不报是AI口小于1伏或者4MA。报的话就是I/O板的问题

楼主:
运行时跳车,检查故障代码是AI<MIN FUNCTION   复位后,开车正常。这个故障要检查外部信号吗,怎样检查啊。

网友A:
看下你的给定信号,是4-20毫安,还是0-20毫安,如果是4的话肯定是你给定信号低于4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