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调速装置的故障,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9-02-22):
我单位一台西门子调速装置型号为6RA2825-6DV61,因为电枢线路接地,两次保险熔断后,虽然找到了接地点并修复后,装置仍然坏掉了,因为老板为节约开支,让我试着修修,但是在下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恳请各位老大帮助我,我应该在那入手找坏掉的件呢。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都忙啥呢,和俺说说呗。

网友A:
可能是可控硅击穿了,测量一下。

楼主:
除了可控硅外别的件还会有坏掉的可能性吗?

网友B:
保险都烧了,可控硅肯定也坏了的.击穿了吧.估计就是这些地方了.电工网www.diangongw.cn技术支持.

网友C(2009-12-15):
北京西门子工控产品应用及维修配件中心黄工愿意和您一起分享我的经验!!www.bjsiemens.com

网友D:
13971252724我帮你查查。

网友E:
直接把可控硅都换掉就没事了。

渴望无限!

网友:
电源板也有可能;硅是没有什么希望生还的了。如果电源板有问题了;控制主板也有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