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9-02-22):
重新装了XP系统,再安装S7-300时,装了授权,但装S7-300时老提示授权找不到是怎么回事情呢?有哪位大哥能赐教,感谢!

网友A:
授权有问题啦~~正版不会出现此问题~~删除原有授权,然后重新授权,鉴于本论坛的特殊性,这类问题不适宜讨论,请自行在网上搜索如何删除授权事宜。

以上

网友B:
把授权那个软件删了重新装过,再用授权软件找一个授权在没在C盘.在就行了

网友C:
C盘找到AX NF ZZ这个文件夹,把授权删了重装

网友D:
一般是安装方法有问题

网友E:
AX NF ZZ文件夹是系统隐藏文件,先显示全部文件,然后删除,重安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