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没有通讯怎么维修

楼主(2009-02-22):
一台松下PLC,型号是FP1-C40C,在和电脑通过串口通讯过程中,突然提示无法找到PLC,后来PLC一直无法和电脑连接,怀疑通讯接口损坏,请高手指点维修!!

网友A:
485通信口,看看是不是里面的485芯片坏了

网友B:
如果方便发我这里来修吧,济南孙工13295415863

网友C:
修一下大概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