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伺服和GDC通信的电缆是什么协义的

楼主(2009-02-22):
伦茨伺服和GDC通信的电缆是什么协义的,多少钱一根,那里可以买到,能不能自己制作。

网友A:
你可以联系13430382003,姓殷,协议是德国人保密的,不能自己制作。还不便宜。

楼主:
手上有一个伦茨伺服的操作面板,型号为EMZ9371BB,停止灯亮,液晶显示器没什么显示,那里可以维修?

网友A:
我这位朋友是专做lenze的,你可以问问。

网友B(2009-07-10):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可以联系13430382003,姓殷,协议是德国人保密的,不能自己制作。还不便宜。

伦茨伺服是LECOM--A/B协议的,我最近刚弄一个,想要么?

网友C:
如果经常用伦茨产品,建议买一根。这个电缆可以调试伦茨PLC、HMI、变频器、伺服。一根线可以搞定基本所有伦茨产品。凭心而论,性价比还可以。

如果就是改一次两次的参数。建议用面板就行,便宜。

如果改动不大,且要享受用电脑图形化调试。买一个LECOM通讯模块,自己做一根串口线。弊端,下载巨慢,且容易下载一半就中断,经常使用一般人都会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