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富士P11变频无显示故障

楼主(2009-02-22):
因P和DB短路使整流模块PVC75-160炸裂,更换后无显示,开关电源电解电容已换过,直流指示灯正常.

楼主:
因P和DB短路使整流模块PVC75-160炸裂,更换后无显示,开关电源电解电容已换过,直流指示灯正常

网友A:
检查开关电源那部分!

网友B:
现在你的机器好了吗?

网友C:
开管电源的IC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