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交流电机用变频器启动行不行?

楼主(2009-02-22):
用变频器软启动交流伺服电机行不行?有没有那位做过实验的?请大家指教,小弟刚入行,菜鸟一个。

网友A:
变频器软启动伺服电机?你要做的是软启动还是变频器带伺服电机?欧洲好多变频器都可以带伺服,或者说变频器有伺服模式。不过不是每种变频器都可以带任何伺服电机。

网友A:
你用的是哪种变频器带哪种伺服电机?你说的经试验是什么样的试验?有没有带负载?还是仅仅是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