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经过pid算法产生的模拟量输出怎么用来控制温度呢?

楼主(2009-02-22):
模拟量经过pid算法产生的模拟量输出怎么用来控制温度呢?加热设备是电热管

楼主:
顺便说下我是用plc控制的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说的具体一点。

楼主:
就是产生的模拟量应该接什么设备?而后这设备又怎么控制加热管

网友B:
你是说你输出4~20MA信号给电加热器吧,如果是这样,这就要求电加热器能够接受4~20MA信号调节电加热管,我们前几天做过的,但主要是电加热器厂家提供了能接受4~20MA信号调节的电加热器,与我们系统无关了。

网友A:
可以在模拟量输出与加热管之间加阀,模拟量输出控制阀,阀再控制加热管,阀的开度控制温度的高低。当然加热管种类很多,上述方法一般适用于使用液体或气体来调节温度的场合。在程序中设定给定值,反馈值输入PLC,进行PID运算即可;如果加热器本身带有控制器,那模拟量输出与加热管之间就不用加其他设备了。

网友C:
加热应该是可控硅吧,那就把PLC输出的信号直接给可控硅。如果是开关量加热,这个要调用FB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