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一定比直流伺服电机对外围设备干扰大吗?

楼主(2009-02-22):
           由于现场有容易受干扰的其它测控设备,不知道究竟该选直流伺服还是交流伺服,请高手们指教,最好能介绍介绍原理。

私服系统有哪些比较好的 抗干扰手段和措施?

网友A:
干扰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电磁辐射,辐射的强度是与频率直接相关的。这算是原理了吧。

接地、屏蔽,隔离。

楼主:
    现在用直流伺服多还是交流伺服多呢 ?

网友B:
用交流伺服的多,因为免维护。

网友B:
从交直流的原理来看,似乎直流伺服的干扰会小。

网友C:
业内确实有此提法,但同样是PWM,交流何以就高过直流了呢?而且交流还没有电刷打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