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EMENS变频器

楼主(2009-02-22):
       大家帮帮忙,重来没遇到过,变频器型号是6SE7021-0EP60的.选择速度控制模式.速度信号是有PLC模块给的,在人机上设定.在START状态下,速度信号为零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频率输出

网友A:
检查一下控制字,r550 ,有多少HZ的频率输出呢

网友B:
变频器有最低频率设定,启动后直接就是最低频率。

网友C:
你的是VC Plus吧,如果给定的信号是0,那你的运行方式是什么?我遇到过(MC Plus)闭环运行,接SBR1编码器反馈板,给定为1500转,运行后一直是1200转左右,而且停车指令给定后还是一直有输出。不过查下来是电机损坏。我觉得你的问题和你控制方式,接的何种编码器反馈板和编码器或者控制回路干扰有关系。

网友D:
哪位大侠有西门子6SE7021-OEP50_Z说明书发一份给我好吗谢谢                               love88888888120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