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up226cn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2-22):
我有一台西门子s7-200的plc型号是cpu226cn我用西门子软件刚开始进行通讯的时候通讯不上,后来换了个通讯端口能通讯了。但是只能上载程序而不能下载程序不知是怎么回事,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编成软件没装好  手动安装

网友A:
编成软件没装好  重新安装

网友B:
下载前要谝译检查再你用的是4。0版吗?

网友C:
可能是程序错误,下载个空程序看看

网友D:
cpu226cn  要用4.0版本,而且要用汉字的编程环境。

网友E:
可能是里面有程序,而且设置了密码,密码设置只能读不能写,这样你就无法下载了。

网友F:
用4.0版本SP3以上版本.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程序的版本低换了一个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