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的使用

楼主(2009-02-22):
ATV61的变频器,我现在要不使用面板操作来控制频率就在变频器上怎样设置参数,运行端子接的是LI1,还有一个要在运行时也可以更改频率,谢谢各位大哥了

楼主:
小弟补充一下,预置速度设置

网友A:
2段速吗? 61可以做16段速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LI1设置成为2段速的切换输入,在设置好SP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