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引用OPC

楼主(2009-02-22):
请教其中的OPCAutomation库里,OPCGroup和OPCGroups以及OPCItem和OPCItems各自的用途上是怎么样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和使用范围是什么?没有见到这样的说明,E文看不懂
 :(

网友A:
都是E文,照葫芦画瓢好了。

楼主:
照葫芦能画瓢,但要个碗的时候就弄不出来了
:(

网友B:
呵呵,看来想做OPC这一块的人还真不少。大家可以凑到一起交流交流。我QQ1085551593。

网友C:
请教其中的OPCAutomation库里,OPCGroup和OPCGroups以及OPCItem和OPCItems各自的用途上是怎么样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和使用范围是什么?没有见到这样的说明,E文看不懂
DA2.0自动库,VB的OPC DA 在这有源程序

网友D:
看一下,华富慧通出的一本OPC的书,里面有说明和示例。

网友E(2009-03-26):
OPC的通用“模式”是OPC-GROUP-ITEM..细分就是(OPC)-(GROUPS-GROUP)-(ITEMS-ITEM);按照这个来就可以了。。。提示(你要看过OPC文件里面的具体分配,你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F:
直接看opc接口规范啊。

楼主:
看到别人在例子中使用了下面这句
向组对象添加Item
Set ItemObj = GroupObj.OPCItems.AddItem("XXXITEM", 1)
请问其中的"XXXITEM",1中的1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2009-05-04):
1就是一个项(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