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装轴承应该加热到什么程度

楼主(2009-02-22):
烘装轴承是不是都用机油煮?应该煮到什么程度?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加热到什么程度?

网友A:
本人煮轴承时一般将油烧开,再将火熄灭,再将轴承放入油内,一般不会损坏轴承且安装容易,安装时轻轻敲击即可.

网友B:
一般不要加太热      防止轴承精度改变和金相组织的改变

网友C:
不同轴承,温度不同,一般为1、2百度。

网友D:
还可以用电炉烤,一般100多度就可以了。

要受热均匀。

网友E:
我更换机床主轴轴承时都是用专业的轴承电加热器升温,一般7026、3024R等轴承升温到180摄氏度即可。其他轴承要根据型号不同进行加热。以上只是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F:
先放轴承,在用电炉或氧气焊枪加热,至机油沸腾就好了。

网友G:
一般球轴承加热的温度要低一些,120-150度就可以

滚珠轴承的话可以加热到180度左右

我建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用冷却轴的方法(如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冷却轴)

网友E:
干冰、液氮都可以,是温差装配法。

加热时用导热硅油;没有,可以用变压器油(但变压器油不能用于温度过高);还没有,用液压油;最后考虑机械油加热。加热时要用可靠地温度计频繁测量,不要长时间加热超温,还要注意由于加热器具造成的温度梯度影响。加热轴承要完全没入油内

网友H:
油温80-100度,最高不超过120度,用普通的机油就可以啦!

网友I:
xuexi,见过.以后用

网友J:
6楼的朋友估计不是专业钳工。哪有先放轴承的做法?你就不怕影响精度?应该是加热到温度再放轴承。而且轴承要放在垫块上防止油渣进入轴承。过几分钟后拿出来马上热装。

网友K:
加热到多少度可以计算的呀!查一下纲材的膨涨系数,测量轴承与轴的过盈量,就可以计算出需要加热的温度.我在搞这类装配时一般使用电烘箱,温度较易控制,用油作加热介质,就是普通的机械润滑油,但是要注意防火.

网友L:
把油煮开放进去几分钟即可安装

网友M(2009-05-03):
100度左右,普通机油。

网友N:
请教各位前辈,密封轴承也可以这样加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