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不亮怎么办?

楼主(2009-02-22):
如果灯管是好的.线路.开关是好的.灯还是不亮.怎么办?若是起辉器或镇流器的原因该如何判断?谢谢

网友A:
先换个起辉器试试,镇流器线圈没断路一般都是好的。

楼主:
镇流器该如何测量.有4根线.怎么测啊?

网友B:
1·带起辉器的通电后,把起辉器瞬间拿掉,如果灯管亮就说明起辉器坏了。

网友B:
2·测量电子镇流器的好坏,是测量两个一组的一根电线和另一个一组的一根电线之间有140伏以上的电压。基本上可以判断镇流器是好的。

网友B:
1·带起辉器的通电后,把起辉器瞬间拿掉,如果灯管亮就说明起辉器坏了。

2·测量电子镇流器的好坏,是测量两个一组的一根电线和另一个一组的一根电线之间有140伏以上的电压。基本上可以判断镇流器是好的。

网友C:
换个新的镇流器、启辉器看看。这不是最基本的电工维修吗?

网友D:
可以到电工网www.diangongw.cn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镇流器线圈如果是好的就会起振!!有电流声!!

网友F:
短接起辉器的接线,灯亮,那就是镇流器坏了,反之起辉器坏,电子的换新的.

网友G:
          排除法撒!~先换个起辉气看亮不亮啊   ~!在换镇流器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