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 37KW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9-02-22):
三菱F740 37KW变频器老烧那个启动电阻,整流模块已代换过。该机器是老鼠进去把线咬了,一开机器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个电阻是有2个接线柱,3跟引出线的那种。其中有跟单独的引出线我接到接线柱上面去了。另两跟线的阻值是20多K通到主板上去了 是我的接线错误还是什么啊

网友A:
看看旁路接触器是不是没吸合

楼主:
这个没接触器的是可控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