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台OMRON的CPM1A型PLC不能读取程序,显示UM保护不能上载。

楼主(2009-02-22):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的一台OMRON的CPM1A型PLC,是我5年前用过的,现在不能读取程序,显示UM保护不能上载。我现在想用它来做别的工作,我怎么样才能解决?请各位大侠帮助。谢谢!

网友A(2011-01-17):
先试试DIP1开关.是否处于ON的状态

网友B:
有软件解决就行了

QQ 380311035

网友C:
这个是指PLC设置了密码,请问您知道密码吗?如果知道可以在编程模式下,点击PLC菜单,选择保护里面的释放密码,输入密码确定,然后再选中PLC菜单下的从PLC传送到计算机就可以了.
不知道密码就不能看到原来的程序了,原来程序不需要的话可以下传新的程序覆盖或者清除内存

网友D:
打开编程软件 PLC”设备类型”栏目右边点击“设定”显示“只读”前面方框里的√号,试试吧

网友E:
原来的程序设置了4位的读保护密码。。需要释放密码。。

如无密码,不能上传,但是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