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1N PLC直接控制MR-J2S伺服放大器实例

楼主(2009-02-23):
FX1N PLC直接控制MR-J2S伺服放大器实例有吗?最好有接线图和编程。急需参考,谢谢了! 我的邮箱:wangxuguang@163.com

网友A:
FX1N PLC直接控制MR-J2S伺服   有三种模式     速度  转矩  位置

不知道 您要的是哪一种 ~     ???

网友B:
FX编程手册中就有接线、程序例子的

网友C:
是啊,控制方式不确定怎么讨论呢

网友D:
          同楼三楼的说法。还有一点要说明:你想构建什么样的系统?是绝对值系统吗?如果不是,选用三菱MR-E的伺服比较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