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加热棒?

楼主(2009-02-23):
想用变频器来控制加热棒的电压,最终达到控制加热效率的目的!!

以前都是用调压器,但是那个是手动调压,感觉不是很精确,现在有一个数字式的变频器,能不能通过控制输出频率,来控制输出电压,从而精确 控制加热棒的发热效率!!!请教各位达人,多谢!!

网友A:
你可以用调功器实现你的目标。

网友B:
变频器卖了,买个温控器。效果还好还方便。

网友C:
功率大点的话用调功器,20KW-50KW可以联系我。

网友D:
用变频器贵啊,用可控硅和智能仪表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卖了,买个温控器。效果还好还方便。

同意。

网友F:
温控器,可控硅,PT100,《1000元搞定,买了变频器,可创收。

网友G:
变频器当然可以实现,但成本很高,用可控硅加一些驱动和仪表效果也很好。

网友H:
绝对可以,有现成的变频器放者也没有用,就当是废物利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