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怎样设计制作

楼主(2009-02-23):
本人想开办一家电控柜成套设计制作小公司,请问:设计制作工艺大致是怎样的?需要那些技术人员和设备?电控柜外壳有专门提供厂商吗(可自由组装的那种)?谢谢!

楼主:
电控柜设计步骤有哪些呢?

网友A:
电控柜,有现成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找厂家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设计制作工艺大致是怎样的?需要那些技术人员和设备?

我需要自己搞非标电控柜!

网友C:
现在这个基本不用自己设计制造了,有原理图,绘制出接线及元器件排列图,然后找一个协作单位给加工就可以。

网友D:
你在那里的啊? 在广州我可以帮你

网友E:
找一个技术员画图,配线,外协柜体就可以了.

网友F:
如果单想成套,柜体可以定做,不一定要自己做,自己负责柜体结构,尺寸,材质的选择,以及成套图纸的设计,自己装配或委托别人装配,自己只负责设计和监督。

网友G:
如果是小型的公司,生产方面有这么几个人就够了:一个熟练的设计人员,兼顾电气和柜体设计,一到两个电钳工(负责一次),一到两个配线工(负责二次),再有几个打下手的;设备嘛,电脑一台(配相应的设计应用软件),常用的电工工具,再就是母线加工设备(折弯和打孔),另外有一个台虎钳、砂轮机、锉刀、锯弓、手锤等等的钳工工具和手枪钻就差不多了,哈哈,很简陋吧,柜体完全可以在厂家定做的。

网友H(2009-08-24):
如果在绍兴可以来找我,

我的邮箱:lxhhl25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