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一个 模拟量输入输出的S7200 程序实例

楼主(2009-02-23):
我是个PLC菜鸟  目前还只会些开关量编程 不知道模拟量如何写。。。比如用PLC输出4~20毫安到变频器上控制转速

或者用一个电位器来实现对一个阀门0~100%开合量的控制

哪位大虾能给我点实例看看啊   我的邮箱no1vct@sohu.com  我要的是S7200的程序 如果直接回复请发梯形图。谢谢

楼主:
没有哪位大虾能奉献下吗?  急啊

网友A:
我也想学学,我已经买了本相关方面的书籍,正在学习

网友B:
实例我没有,我用300做过模拟量,给你说说吧。200的模拟量,是0-32000对应一个电流范围,你做一个线性换算,把电流值用一个0-32000之间的数对应好,然后,把这个0-32000之间的数写到地址上去,就可以输出一个相应的电流值了。阀门的开合量也一样,阀门一定也是有一个电流或者电压范围来控制的,做好线性换算就行了。

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也只会数字量,不会模拟量,一边做一边学来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表述还是比较适合我们菜鸟看得懂得吧。

网友C:
200手册上面有例程。

网友D:
简单的问题,在编程软件上调用模拟量输入输出库(可在西门子网站下载)怎么用可以看资料或它的子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或发邮件到atgf0523@21cn.com

网友E: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比如说你的输入是4~20mA信号,则Ish=32000,Isl=6400,Osh=你的变送器量程高限,Osl=你的变送器量程低限,Iv=aiw0或aiw2、4、6(分别对应通道1.2.3.4)

可惜我不能粘附件也不能提交图片,郁闷!!

网友F:
其实就是一个转换的问题,一般书上都有的

楼主:
谢谢啊  太感谢了 不过还是不太懂。。

网友G(2009-03-30):
其实就是一个转换的问题,在网上一搜就可找找一大堆

网友H:
比较简单,别想的太复杂。

网友I:
路过  比较简单,别想的太复杂

网友J:
大家好!我也是做PLC的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K:
7楼说得很详细,要是有个图就好了。

网友L:
我也正在学习 希望大家能多多的探讨下 给我们这些菜鸟长些见识 嘿嘿~

网友M:
子程序

直接调用就可以,用的是浮点数进行计算

LD SM0.0
MOVW #X:LW4, AC2
-I #Xmin:LW2, AC2
ITD AC2, AC2
DTR AC2, AC2
MOVR #Ymax:LD6, AC3
-R #Ymin:LD10, AC3
*R AC3, AC2
MOVW #Xmax:LW0, AC3
-I #Xmin:LW2, AC3
ITD AC3, AC3
DTR AC3, AC3
/R AC3, AC2
MOVR AC2, #Y:LD14
+R #Ymin:LD10, #Y:LD14

网友M:
把上面的程序放到一个子程序里,名字改成adc,然后在主程序里调用

网友N:
我发的帖子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实例,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点我的名字进去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O:
对啊,老菜鸟师傅发的很多帖子都有这个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