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做的6RA70扩容,为什么老烧可控硅,可能有哪些原因

楼主(2009-02-23):
我08年做的直流调速扩容,到如今已运行半年多了,我的系统运行是逐渐增大的过程,现在负载已达到设计初的70%,烧了一个可控硅,我希望各位大虾能提供一下自己的经验帮我分析一下烧可控硅可能存在的原因.我的QQ:26357200,欢迎联系!

网友A:
1.晶闸管的质量。2.晶闸管的容量不能太小。3.电机有没有问题。4.扩容的互感器相位有没有接错。电流环自整定的时候能否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晶闸管的质量。2.晶闸管的容量不能太小。3.电机有没有问题。4.扩容的互感器相位有没有接错。电流环自整定的时候能否通过。

第四点最重要检查下

网友C(2011-01-27):
有可能是阻容吸收选小了

网友B(2011-03-02):
扩容的互感器相位,相序最要紧

网友D(2011-04-02):
可控硅的质量和散热处理,还有互感器和阻容吸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