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怎样建立s7-300站通过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9-02-23):
我需要建一个要求用以太网通讯的两个站之间的通讯,型号是2个315-2DP的CPU(6ES7 315-2AG10-0AB0)、一个CP343-1(6GK7 343-1EX21-0XE0)、一个CP343-1(6GK7 343-1EX11-0XE0),我在通讯指南上看过,试着建过但是cp343老保障,指南上说要调用FB12、FB13,可能是我用的不对。还有就是这样的通讯,如果一个站出现故障或掉电会不会影响到另一个站停机,还请各位不吝赐教!!!我的邮箱jy752113@163.com

网友A:
你的意识是是要通过通讯在一个站中要调用另个站中的数据吗?如果是这样你要设置好从站和主站,然后用FB12,13调用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要叫所有的信息统一到电脑上,那么就这样:用交换机将两个站分别接到交换机上,然后将电脑连接到交换机上,最后设置好I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