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S7200通讯时PC ACCESS报错

楼主(2009-02-23):
在用WINCC和200通讯时,本来已经建立好OPC了。后来我在PCACCESS里面增加变量时不能打开原来的项目了,提示“发生意外错误”?关掉重建一个项目也不行.后面我干脆卸载掉,重装后故障依旧,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啊,谢谢!

附:PC ACCESS错误日志:*** Simatic S7-200 PC Access: Start
*** Instance: D:\Program Files\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CoreServer.dll
*** Date: 18. 2.2009
***
16:53:14,203|0BA8* > GlobalInitialize
16:53:14,203|0BA8* < GlobalInitialize
16:53:14,203|0BA8* >DllMain DLL_PROCESS_ATTACH
16:53:14,218|0BA8* <DllMain DLL_PROCESS_ATTACH
16:53:15, 15|0BA8* Result of IComm200 acquisition 【hr=0】
16:53:23,890|04B8* >DllMain DLL_PROCESS_DETACH
16:53:23,890|04B8* > GlobalUninitialize
16:53:23,890|04B8* < GlobalUninitialize
16:53:23,906|04B8* <DllMain DLL_PROCESS_DETACH

PC ACCESS好像根本不能通讯了,郁闷,重装也没用,根本没有连接功能了,哪位大侠能告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进行通讯设置时,还出现以下提示:“当存在多个应用程序时,不允许通过设置PG/PC接口设置通讯参数”,郁闷,我没有其他应用程序在运行啊,只有226的components,但他们应该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吧。求救!!!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这个通讯报错,但如果按照软件的一般处理方法,你可以先到注册表里,把原来的注册表信息删掉,再次重启系统,再重装过程监视系统试一下!进

网友A:
DOS进注册表代码:CMD中“regedit”

开始/运行菜单中输入"regedit"

网友B(2011-03-20):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是不能连接到OPC,测试PC ACCESS时出现error

网友C:
一般如果S7-200程序已被修改,或者重新存盘,PC ACCESS都得重新做,否则容易出错。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S7-200做好符号表,PC ACCESS重新做时采用“输入符号”的方法,既省时又不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