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伺服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9-02-23):
松下A41.5Kw伺服驱动器,MDMA伺服电机,2500线增量式编码器,编码器接头只有5跟线,5跟线中其中1根是屏蔽线,1根地1根5v电源,剩下两根作为信号线。

我的问题是:通过2根线是如何得到ABZ信号和UVW信号的?难道它用的是绝对式编码器吗?

网友A:
不是绝对编码器,而是带UVW信号的增量编码器,只不过传的不是ABZ/UVW,脉冲而是内部完成计数,判相后的某种串行码流,采样或传输帧间隔约为6KHz。

网友B:
恩,是数据传输方式实现的,你可以看看双工通信,和那个很类似。

网友A:
to“踏沙行”:凡工所在单位改名了?还是换单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