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超级授权756的使用

楼主(2009-02-23):
那位知道网上的西门子756个超级授权怎么用?比如:我安装s7V5.1怎样选择授权?5.3、5.4等等怎么选择授权相?WINCC的不同版本怎么选择授权相?

网友A:
选择授权安装的磁盘,C: 然后选择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去下个这个东西:Simatic_EKB_Install_2007_08_23.exe

楼主:
哦,这我可以试试看。

网友C(2011-10-11):
安装步骤:
1、 在软件界面的左上角处选择 要安装的盘符,如C盘。
2、 在软件界面左侧栏目内快速查找要按照的授权软件名称,并单击选中。
3、 在软件界面的窗口中部,选择要安装的授权,并在前面打上勾。
4、 最后点击软件界面上面的 install long 按钮即长期安装,也可点击 install short 按钮进行短期安装。

网友D(2012-05-06):
谢谢sygsb老师,我试过了,谢谢!